TMS320F28335怎么从PCB上取下来?

楼主(2016-04-27):
TMS320F28335怎么从PCB上取下来?用25*25的热风枪嘴还是28*28的?

网友A:
风枪直接吹就行,

网友B:
用四方口的热风枪头,可以很容易吹下来。如果四方口不合适,可以适当调整一下

网友C:
用吹风枪吹下来。

网友C:
最好使用到大功率的吹风枪的。

网友:
涂满了焊锡,加热

网友:
网上有很多的教材的。

网友D:
25*25的热风枪嘴还是28*28

试试不就行了,比芯片少大点

网友E:
吹下来的。

网友E:
不能时间太长,小心吹坏了。

网友F:
大功率的热风枪

网友G:
必然是风枪呢

网友G:
电烙铁不容易拆下来的。

网友H:
用大的吹风枪

网友H:
网上有拆卸视频,你可以看看的。

网友I:
电烙铁能够焊接出来

网友I:
就是不断的传热就行

网友J(2016-07-01):
直接使用吹枪试试

网友J:
或者四周都上焊锡,然后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