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主机究竟如何读取从机的数据?

楼主(2016-04-27):
正在用TI28377的原生USB,虽然成功建立从站并与主机(PC)进行通信,但依然不明白主机是怎样知道需要到从机读取数据的。

是跟SOF有关?每个一段时间就检测一下看有没有数据需要读??还是从机用中断告诉主机有数据要读???

求大神指导。

楼主:
额~~~~怎么没人指导一下

网友A(2016-05-28):
从机没有资格发起通讯。主机会以轮询的方式找从机要数据。你可以看看USB协议中的帧和微帧部分。

网友B:
一般上位机的USB协议栈封装了USB的底层,看不到SOF这类硬件层和传输层的玩意。无错传输一般采用BULK模式,应用层只有对设备IN/OUT端点的读写命令、控制端点的几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