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关于同轴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6-04-27):
需要做微弱电流测量,信号由这种同轴电缆引入,想请教各位大神,这种平插式SMA接头与PCB板连接是直接焊上(中间的直接上焊锡,两边的直接接地)?还是需要专门的插件(中间信号线部分)?直接焊上会不会带来噪声什么的?
同轴电缆另一端的这个叫什么。。。如果改用这一端连接PCB作信号输入会不会噪声小一点,与之连接在PCB上的那个插座是有的

另外如果我把同轴电缆截断,将中间导线直接焊接在导体上,电缆的屏蔽层如何处理,有哪些注意事项?
可能问题有些肤浅,感谢大神解答~~~

楼主:
我想知道那个接头如何连接PCB

网友A:
四个外爪接信号地

网友B:
你上面那个叫SMA,夹板安装方式的,就是你放在PCB上那样,做个封装来焊接就可以了,焊接不会引入问题,但是PCB要做50欧姆的阻抗控制。下面那个一时想不起正式名称,有叫按扣射频连接器的,这种很容易坏,用的话要三思。

另外屏蔽线一般不推荐剥开来焊,影响阻抗控制的连续性,会损失信号的,实在要焊,剥头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那个叫SMA,夹板安装方式的,就是你放在PCB上那样,做个封装来焊接就可以了,焊接不会引入问题,但是 ...

感谢回答!很有帮助

网友C:
微电流测试中使用同轴电缆目的有二:1屏蔽干扰      2利用其中的高质量绝缘层达到更好的绝缘效果,常见廉价材料中聚四氟乙烯绝缘性最好,也是射频件常用的电介质,至于阻抗匹配,又不是射频,不必理会

但是你要自己焊的话,注意污染的问题

更专业的是使用三同轴电缆,但是要订货,价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电流测试中使用同轴电缆目的有二:1屏蔽干扰      2利用其中的高质量绝缘层达到更好的绝缘效果,常见廉价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