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123GH6PM

楼主(2016-04-27):
只有第一次打开keil5能正常下程序,然后要么出现 Couould not find an Cortex-M device in the JTAG chain 要么就是uVision IDE停止工作,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能ic锁死了。

网友B:
你看看安装驱动了吗

网友B:
还有就是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C:
会不会是芯片坏了

网友D:
是软件不兼容吗

网友D:
按一下复位试试看。

网友E:
楼主这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E:
感觉软件不兼容呢。

网友F:
ide不工作是电脑的原因吧。

网友F:
可能电脑带不动keil5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能电脑带不动keil5

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能电脑带不动keil5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硬件影响的

网友D:
你的驱动安装好了吗

网友D:
不能下载,所以keil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