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 lvds每一行少最后一个像素

楼主(2016-04-27):
在kernel下调试LCD时,使用的lvds接口,LCD可以工作,但是每一行最后一个像素都缺少,相同的参数在uboot下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比较下kernel和u-boot的lcd参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下kernel和u-boot的lcd参数配置

参数肯定是一样的,而且把ipu和ldb的寄存器dump出来,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数肯定是一样的,而且把ipu和ldb的寄存器dump出来,也是一样的

如果确认完全一样的话把kernel的配置拿掉,直接用u-boot的试试看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
缩小下问题范围

网友B:
只搞过imx6q lvds、lcd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