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2 出问题,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27):
型号为NANO102LC2AN , RAM 8K

LDR      r0,[r0,#0x00] 执行后出错, R0 = 0x20001733;
执行这条指令后HardFault。

C源码为:
float *p = (float *)(buf + 23);
return *p * 100;

在第二条语名时出错。汇编就是上面那条。

网友A:
可能是数组越界了

网友:
你好,我是新唐代理,有需要可以加Q7152095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数组越界了

没有越界,再说,越界后,还是在RAM区,不应该出错的。主要是执行那条汇编出错。

网友B:
目标地址必须对齐 4 字节边界,这是 cortex-m0 要求的。你的 r0 最低两位不是 0,没有对齐。

网友C:
感觉是数组越界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标地址必须对齐 4 字节边界,这是 cortex-m0 要求的。你的 r0 最低两位不是 0,没有对齐。 ...

估计就是这个,我重建缓存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标地址必须对齐 4 字节边界,这是 cortex-m0 要求的。你的 r0 最低两位不是 0,没有对齐。 ...

就是没对齐,新建uint32_t类型,再拷贝内存,再强制转换成float指针,工作正常

网友D:
求贴出完整一点的代码

网友D:
分解一下
float *p = (float *)(buf + 23);

*p =  (float *)???

return *p * 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没对齐,新建uint32_t类型,再拷贝内存,再强制转换成float指针,工作正常 ...

搞定了就结贴给分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