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RS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6-04-27):
STM32F105  ST485XDR    通信正常,PC上能收到正确命令,但是不能开启设备。
PC上直接转发板子发出的数据,可以正常开启设备。

请高人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检查接收和发送使能引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不懂开启设备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是否与GND有关,PC串口是RS232,除了2条通讯线还有GND; STM32F105与设备是RS485,通讯只需2条通讯线,这样会使STM32F105与设备间电位悬空无法有效控制设备。

网友C:
确信通讯程序没有问题?还有波特率和通讯格式是否正确。再不行用示波器看AB信号是不是相当差。

网友D:
PLC可以,PC不行,用示波器看看呗;

网友E:
你说的开启设备是什么意思,是你传输的命令不正确吗?

网友F:
RS485通信,主机端A和B两根通信线之间的阻抗,需要和从机端A和B通信线之间的阻抗一样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