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错误1628

楼主(2016-04-27):
designer 为什么不能装

网友A:
是不是系统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B:
作为合格的电子工程师,必须熟练掌握和非常熟悉如何安装和配置自己电脑的操作系统。

网友C: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重装xp就好了

网友D:
错误1628原因:这是因为你使用的 平台(系统)语言代码和安装要使用到的语言不符合。”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E:
是系统的原因吗?

网友F:
看来这是个常见的错误

网友G:
都是废话,5楼正解

网友H:
看看有没有兼容的驱动文件

楼主:
嗯,结贴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