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频率问题

楼主(2016-04-27):
MCU:MSP430G2553晶振: 32.768K
烧录的时候运行很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频偏很严重,频偏后的频率没有测,根据运行指示灯看大概只有几K,大家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不应该啊,会不会是程序跑飞了,或者时钟被切换成别的了。

网友A:
可能是晶振因某种原因失效,失效后430就会自动切换成内部低频时钟源吧

网友B:
和使用的32768晶振有关系,选择相对偏差ppm比较小的晶振,同时也应该注意使用的匹配电容

网友C:
差那么多?
估计是切换到内部的vlo了

网友D:
一般晶振外壳接地,可以减少高频干扰。但如果电源或地不够纯净,也会影响晶振。

网友E:
把32768作为SMCLK或者ACLK输出到对应的时钟输出的IO上,用示波器看一下起振情况

网友F:
你用什么测量的?

网友F:
你的电容选择对了吗

网友G:
这个加上合适的电容的,一般为12pF 的

网友H:
复位试试什么效果

网友:
电容匹配好了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引脚看看的。

网友I:
这是怎么个额问题呢

网友I: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