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DC-DC开关电源

楼主(2016-04-27):
DC-DC开关电源中电感起什么作用?电感值应该如何取?

网友:
电感是平滑电流的,他和电容串联构成低通滤波器。

网友A:
应该是起到储能的作用  就是传输能量给后极

网友B:
BOOST 和BUCK及电路  原理

网友C:
关键是电感值应该如何取,应该不会是越大越好吧

网友D:
DCDC电源的,电感的选取时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