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输出

楼主(2016-04-27):
刚刚开始学习PSOC,现在需要在P23输出个低电平,或高电平来控制LED

 已经把跑p23设置成GlobalOutEvent_3.

然后在程序中写了

    &nbspRT2DR = 0xfe;

但是好像根本不行?

网友A:
PRT2GS PRT2DM2 PRT2DM1 PRT2DM0 4个寄存器都要检查

网友B:
最主要的是PRT2GS和PRT2DM0,相应位置1,其他寄存器保持默认亦可。

网友C:
hehe,用LED模块,你只要设置用那个IO口,调用他的函数就可以实现高低电平了!!

网友D:
管脚的Select 设置成 StdCPU,  驱动模式设置成 Strong

网友E:
lz是要直接操作寄存器么??用API函数很简单的…………

楼主: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