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里的AD

楼主(2016-04-27):
用到Psoc3里的AD,当有信号输入时,经过AD转换,用LCD将波形实时显示出来。请各位大侠帮助一下!

网友A:
AD在Psoc里面有模块的,把模块加进去,然后再看模块的datasheet

网友B:
Creator 里面有 Graphic LCD 的控制器模块,你的方案应该可以做。

网友C:
不用Creator自带LCD控制器的话,可以自己编写图形绘制函数来实现!!

网友D:
哦,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