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9 AD采样问题

楼主(2016-04-27):
高精密温度采样,设计方案是用LMT70A温度传感器,用MSP430F149采样处理,现有个问题LMT70A与单片机之间有5米的传输距离,用铜屏蔽线传输,LMT70A的采样电压会不会有传输压降,需不需要做补偿处理,LMT70A手册上的温度对应电压还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A:
驱动电流太小,线长了肯定会影响结果

网友B:
那么远的距离,电压信号很容易受干扰的,建议选用电流型的传感器

网友C:
模拟信号最好不要长距离传输,有没有可能把传输线弄短。十分困难的话,就让导线的阻抗尽量小。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线两端信号的差异

网友E:
长距离怎么不用无线传输

网友:
用数据传输呢。

网友:
这样测量模拟电压怎么可行

网友F:
楼主的电路图呢?

网友F:
还是用数字传感器吧

网友G:
这个还是需要加以补偿的啦,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有衰减的。

网友H:
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H:
这样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I:
干扰性太大了。

网友I:
建议不要这样设计电路的。

网友:
18b02怎么样呢

网友:
这个用起来不错,数字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