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恒流源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16-04-27):
本菜最近在做一个温控器,测PT100的温度,采用TL431产生一个恒流源,然后采用差分放大电路将输出给单片机的AD,如图,运放用的是OPA2350,VCC3.6是用TL431产生的,用万用表测IN1+=3.6V,IN1-=3.0V,这是为什么,不应该是3.6V吗,是因为TL431的输出功率不够导致IN1+为3.0吗,RA和RB之间我接了100欧姆的电阻,图上所有电阻都为0.1%精度应该咋办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呢

天黑了人都睡觉去了。
----------------------
到底电压是多少你说清楚。你的描述前后矛盾别人无法弄清楚

网友B:
运放画得这样,一看是电子还没有入门,看得吃力。

网友C:
运放A形成一个电流源,目标电流1mA,用于激励RTD;
运放B构成一个差分放大器,目标增益为10;
这个电路有不少问题:
1.若以TL431为基准,通常2.5V是最方便的,不需外接电阻,所以3.6V不是一个合适的值;
2.输出信号嵌位,看楼主好像是希望在输出电压异常时通过D5嵌位到3.6V以下。如此电路如果有较高要求情况下,将表现出明显的输出非线性(输出信号被D5分流,电压越高,分流越大)
3.增益不足,Pt100在1mA激励电流下,每100度的信号变化量仅38.5mV,Pt100很少有用到300度以上的(当然其最高温度可达650或850度),
4.AD效率很低,假设楼主的量程为0~200度,那么Pt100的电阻范围是100~157.31欧姆,在假设将200度的信号放大到AD的满量程,那么AD的利用率仅为1/3出头。
5.电阻精度0.1%纯属浪费。

网友D:
计算放大倍数近300倍?C21要去掉吧,感觉整个电路有大问题。不知是否本人学浅,请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A形成一个电流源,目标电流1mA,用于激励RTD;
运放B构成一个差分放大器,目标增益为10;
这个电路有不 ...

今天试了试,通道1输入和输出不相等是因为运放的输入电流太大,接了个电阻就OK了,采用了仁兄的建议用2。5V作为基准恒流源,稳压管对电路的功耗影响不大的,至于电阻,我觉得若采用正常的电阻,误差还是比较大的,PT100的阻值变化是0.36欧姆/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放大倍数近300倍?C21要去掉吧,感觉整个电路有大问题。不知是否本人学浅,请大神指教。
...

差分放大,放大倍数10倍,C21与1K电阻组成一阶滤波电路,否则输出波动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试,通道1输入和输出不相等是因为运放的输入电流太大,接了个电阻就OK了,采用了仁兄的建议用2 ...

你真的知道误差的意思吗?并知道如何减小误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画得这样,一看是电子还没有入门,看得吃力。

你说的很对,以前很少用运放,以后我会注意的,自己看着也费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以前很少用运放,以后我会注意的,自己看着也费劲

能知不足,知弱而奋通上进,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