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的ADC库函数操作方式

楼主(2016-04-27):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
* $Revision: 7 $
* $Date: 14/07/10 9:52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051 Series ADC Interface Controller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BurstModeTest(void);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define BURST_COUNT 20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DataCount;
uint16_t g_au16AdcData[BURST_COUNT];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7));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Disable the P1.0 - P1.3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0xF);

    /* Configure the P1.0 - P1.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P1_MFP &= ~(SYS_MFP_P10_Msk | SYS_MFP_P11_Msk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0_AIN0 | SYS_MFP_P11_AIN1 | SYS_MFP_P12_AIN2 | SYS_MFP_P13_AIN3 ;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Function: ADC_GetConversionRate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Return the A/D conversion rate (sample/second)                                                     */
/*                                                                                                    */
/* Description:                                                                                            */
/*   The conversion rate depends on the clock source of ADC clock.                                         */
/*   It only needs 21 ADC clocks to complete an A/D conversion.                                            */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ADC_GetConversionRate()
{
    uint32_t u32AdcClkSrcSel;
    uint32_t u32ClkTbl[4] = {__HXT, 0, 0, __HIRC};

    /* Set the PLL clock frequency */
    u32ClkTbl[1] = PllClock;
    /* Set the system core clock frequency */
    u32ClkTbl[2] = SystemCoreClock;
    /* Get the clock source setting */
    u32AdcClkSrcSel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ADC_S_Msk) >> CLK_CLKSEL1_ADC_S_Pos);
    /* Return the ADC conversion rate */
    return ((u32ClkTbl[u32AdcClkSrcSel]) / (((CLK->CLKDIV & CLK_CLKDIV_ADC_N_Msk) >> CLK_CLKDIV_ADC_N_Pos) + 1) / 21);
}

/*---------------------------------------------------------------------------------------------------------*/
/* Function: AdcBurstModeTest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ADC burst mode test.                                                                                  */
/*---------------------------------------------------------------------------------------------------------*/
void AdcBurstModeTest()
{
    uint8_t  u8Option;
    uint32_t u32Count;

    printf("\n\nConversion rate: %d samples/second\n", ADC_GetConversionRate());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DC burst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In this test, software will get %d conversion results from the specified channel.\n", BURST_COUNT);

    while(1)
    {
        printf("\nSelect input mode:\n");
        printf("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2 only)\n");
        printf("  [2] 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 pair 1 only)\n");
        printf("  Other keys: exit burst mode test\n");
        u8Option = getchar();
        if(u8Option == '1')
        {
            printf("%d conversion results of channel 2:\n", BURST_COUNT);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burst,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2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BURST, 0x1 << 2);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Reset the ADC data counter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g_u32AdcDataCount = 0;
            ADC_START_CONV(ADC);

            while(g_u32AdcDataCount < BURST_COUNT);

            /* Stop A/D conversion */
            ADC_STOP_CONV(ADC);
            /* Dis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DisableInt(ADC, ADC_ADF_INT);
        }
        else if(u8Option == '2')
        {
            printf("%d conver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 pair 1:\n", BURST_COUNT);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burst, input mode as differential and
                             enable analog input channel 2 for 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 pair 1*/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DIFFERENTIAL, ADC_ADCR_ADMD_BURST, 1 << 2);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Reset the ADC data counter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g_u32AdcDataCount = 0;
            ADC_START_CONV(ADC);

            while(g_u32AdcDataCount < BURST_COUNT);

            /* Stop A/D conversion */
            ADC_STOP_CONV(ADC);
            /* Dis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DisableInt(ADC, ADC_ADF_INT);
        }
        else
            return ;

        for(u32Count = 0; u32Count < BURST_COUNT; u32Count++)
        {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0x%X\n", g_au16AdcData[u32Count]);
        }

        /* Change operation mode to clear burst mode FIFO buffers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DIFFERENTIAL, ADC_ADCR_ADMD_SINGLE, 2);

    }
}

/*---------------------------------------------------------------------------------------------------------*/
/* ADC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while(ADC_IS_DATA_VALID(ADC, 0)) /* Check the VALID bits */
    {
        if(g_u32AdcDataCount >= BURST_COUNT)
            return;
        /* In burst mode, the software always gets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the specified channel from channel 0 */
        g_au16AdcData[g_u32AdcDataCount++] = (uint16_t)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0);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lear the A/D conversion flag */
}

/*---------------------------------------------------------------------------------------------------------*/
/* MAIN function                                                                                           */
/*---------------------------------------------------------------------------------------------------------*/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 SystemCoreClock);

    /* Burst Mode test */
    AdcBurstModeTest();

    /* Disable A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n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楼主:
脉冲模式,下的ADC应该是可以捕捉哪些变化很快的脉冲信号的。

楼主:
那么谁能详细说一下这个Burst模式有什么特点吗

楼主:
  1. ADC_ContinuousScanMode,连续扫描模式,这种模式其实就是不听的查询,又成查询模式。

楼主:
ADC_PwmTrigger
PWM 触发模式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
* $Revision: 4 $
* $Date: 14/01/28 11:44a $
* @brief    M051 Series ADC Interface Controller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_PWMTrigTest_SingleOpMode(void);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Enable PWM01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PWM01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1_S_HXT, 0);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7));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Disable the P1.0 - P1.3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0xF);

    /* Configure the P1.0 - P1.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P1_MFP &= ~(SYS_MFP_P10_Msk | SYS_MFP_P11_Msk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0_AIN0 | SYS_MFP_P11_AIN1 | SYS_MFP_P12_AIN2 | SYS_MFP_P13_AIN3 ;

    /* Configure the P2.0 as PWM0 output pin */
    SYS->P2_MFP &= ~(SYS_MFP_P20_Msk);
    SYS->P2_MFP |= SYS_MFP_P20_PWM0;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Function: ADC_PWMTrigTest_SingleOpMode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ADC hardware trigger test.                                                                            */
/*---------------------------------------------------------------------------------------------------------*/
void ADC_PWMTrigTest_SingleOpMode()
{
    printf("\n<<< PWM trigger test (Single mode) >>>\n");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single,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2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 0x1 << 2);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onfigure the hardware trigger condition and enable hardware trigger; PWM trigger delay: (4*10) system clock cycles*/
    ADC_EnableHWTrigger(ADC, ADC_ADCR_TRGS_PWM, 10);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dge-aligned type; one-shot mode. */
    PWM_SET_ALIGNED_TYPE(PWMA, 0x1, PWM_EDGE_ALIGNED);
    /* Clock prescaler */
    PWM_SET_PRESCALER(PWMA, 0, 2);
    /* Timer 0 divisor=1 */
    PWM_SET_DIVIDER(PWMA, 0, PWM_CLK_DIV_1);
    /* PWM counter value */ /* PWM frequency = PWM clock source/(clock prescaler setting + 1)/divisor/(CNR+1) */
    PWM_SET_CNR(PWMA, 0, 5);
    /* PWM compare value */
    PWM_SET_CMR(PWMA, 0, 1);
    /* Enable PWM0 to trigger ADC */
    PWM_EnableADCTrigger(PWMA, 0, PWM_PERIOD_TRIGGER_ADC);
    /* PWM0 pin output enabled. PWM frequency 1MHz, duty 30%. */
    PWM_EnableOutput(PWMA, 0x1);
    /* Start PWM module */
    PWM_Start(PWMA, 0x1);

    /* Wait conversion done */
    while(!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lear the ADC interrupt flag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printf("Channel 2: 0x%X\n",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2));

    /* Disable ADC */
    ADC_POWER_DOWN(ADC);
    /* Stop PWM generation */
    PWM_ForceStop(PWMA, 0x1);

}

/*---------------------------------------------------------------------------------------------------------*/
/* MAIN function                                                                                           */
/*---------------------------------------------------------------------------------------------------------*/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 SystemCoreClock);

    /* ADC hardware trigger test */
    ADC_PWMTrigTest_SingleOpMode();

    /* Disable A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n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楼主:
这个PWM触发模式也是很难理解的,有高手懂吗

楼主:
ResultMonitor 模式,这个到底是咋回事,结果监视器??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
* $Revision: 4 $
* $Date: 14/01/28 11:44a $
* @brief    M051 Series ADC Interface Controller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ResultMonitorTest(void);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Cmp0IntFlag;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Cmp1IntFlag;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7));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Disable the P1.0 - P1.3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0xF);

    /* Configure the P1.0 - P1.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P1_MFP &= ~(SYS_MFP_P10_Msk | SYS_MFP_P11_Msk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0_AIN0 | SYS_MFP_P11_AIN1 | SYS_MFP_P12_AIN2 | SYS_MFP_P13_AIN3 ;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Function: AdcResultMonitorTest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ADC result monitor function test.                                                                     */
/*---------------------------------------------------------------------------------------------------------*/
void AdcResultMonitorTest()
{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DC compare function (result monitor)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In this test, software will compare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n");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continuous scan,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2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CONTINUOUS, 0x1 << 2);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Enable ADC comparator 0. Compare condition: conversion result < 0x800; match Count=5. */
    printf("   Set the compare condition of comparator 0: channel 2 is less than 0x800; match count is 5.\n");
    ADC_ENABLE_CMP0(ADC, 2, ADC_ADCMPR_CMPCOND_LESS_THAN, 0x800, 5);

    /* Enable ADC comparator 1. Compare condition: conversion result >= 0x800; match Count=5. */
    printf("   Set the compare condition of comparator 1: channel 2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0x800; match count is 5.\n");
    ADC_ENABLE_CMP1(ADC, 2, ADC_ADCMPR_CMPCOND_GREATER_OR_EQUAL, 0x800, 5);

    /* clear the ADC comparator 0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CMP0_INT);
    /* enable ADC comparator 0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CMP0_INT);

    /* clear the ADC comparator 1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CMP1_INT);
    /* enable ADC comparator 1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CMP1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g_u32AdcCmp0IntFlag = 0;
    g_u32AdcCmp1IntFlag = 0;

    /* Clear the ADC interrupt flag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ADC compare interrupt */
    while((g_u32AdcCmp0IntFlag == 0) && (g_u32AdcCmp1IntFlag == 0));

    /* Stop A/D conversion */
    ADC_STOP_CONV(ADC);
    /* Disable ADC comparator interrupt */
    ADC_DisableInt(ADC, ADC_CMP0_INT);
    ADC_DisableInt(ADC, ADC_CMP1_INT);
    /* Disable compare function */
    ADC_DISABLE_CMP0(ADC);
    ADC_DISABLE_CMP1(ADC);

    if(g_u32AdcCmp0IntFlag == 1)
    {
        printf("Comparator 0 interrupt occurs.\n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 is less than 0x800\n");
    }
    else
    {
        printf("Comparator 1 interrupt occurs.\n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0x800\n");
    }
}

/*---------------------------------------------------------------------------------------------------------*/
/* ADC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_INT_FLAG(ADC, ADC_CMP0_INT) != 0)
    {
        g_u32AdcCmp0IntFlag = 1;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CMP0_INT);     /* clear the A/D compare flag 0 */
    }

    if(ADC_GET_INT_FLAG(ADC, ADC_CMP1_INT) != 0)
    {
        g_u32AdcCmp1IntFlag = 1;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CMP1_INT);     /* clear the A/D compare flag 1 */
    }
}
/*---------------------------------------------------------------------------------------------------------*/
/* MAIN function                                                                                           */
/*---------------------------------------------------------------------------------------------------------*/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 SystemCoreClock);

    /* Result monitor test */
    AdcResultMonitorTest();

    /* Disable A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n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楼主:
SingleCycleScan
字面上是单周期扫描,如何理解呢?是单通道周期扫描吗?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
* $Revision: 4 $
* $Date: 14/01/28 11:44a $
* @brief    M051 Series ADC Interface Controller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SingleCycleScanModeTest(void);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7));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Disable the P1.0 - P1.3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0xF);

    /* Configure the P1.0 - P1.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P1_MFP &= ~(SYS_MFP_P10_Msk | SYS_MFP_P11_Msk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0_AIN0 | SYS_MFP_P11_AIN1 | SYS_MFP_P12_AIN2 | SYS_MFP_P13_AIN3 ;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Function: AdcSingleCycleScanModeTest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ADC single cycle scan mode test.                                                                      */
/*---------------------------------------------------------------------------------------------------------*/
void AdcSingleCycleScanModeTest()
{
    uint8_t  u8Option;
    uint32_t u32ChannelCount;
    int32_t  i32ConversionData;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DC single cycle scan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

    while(1)
    {
        printf("\n\nSelect input mode:\n");
        printf("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0, 1, 2 and 3)\n");
        printf("  [2] Differential input (input channel pair 0 and 1)\n");
        printf("  Other keys: exit single cycle scan mode test\n");
        u8Option = getchar();
        if(u8Option == '1')
        {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single-cycle,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0, 1, 2 and 3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_CYCLE, 0xF);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conversion done */
            while(!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for(u32ChannelCount = 0; u32ChannelCount < 4; u32ChannelCount++)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u32ChannelCount);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d: 0x%X (%d)\n", u32ChannelCount,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
            }
        }
        else if(u8Option == '2')
        {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single-cycle, input mode as differential and
               enable analog input channel 0 and 2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DIFFERENTIAL, ADC_ADCR_ADMD_SINGLE_CYCLE, 0x5);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conversion done */
            while(!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for(u32ChannelCount = 0; u32ChannelCount < 2; u32ChannelCount++)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u32ChannelCount * 2);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differential input pair %d: 0x%X (%d)\n", u32ChannelCount,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
            }
        }
        else
            return ;

    }
}

/*---------------------------------------------------------------------------------------------------------*/
/* MAIN function                                                                                           */
/*---------------------------------------------------------------------------------------------------------*/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 SystemCoreClock);

    /* Single cycle scan mode test */
    AdcSingleCycleScanModeTest();

    /* Disable A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n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楼主:
ADC_SingleMode 单通道模式,也应该是单次模式。就是一下而已。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
* $Revision: 4 $
* $Date: 14/01/28 11:44a $
* @brief    M051 Series ADC Interface Controller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SingleModeTest(void);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IntFlag;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7));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Disable the P1.0 - P1.3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0xF);

    /* Configure the P1.0 - P1.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P1_MFP &= ~(SYS_MFP_P10_Msk | SYS_MFP_P11_Msk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0_AIN0 | SYS_MFP_P11_AIN1 | SYS_MFP_P12_AIN2 | SYS_MFP_P13_AIN3 ;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Function: AdcSingleModeTest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ADC single mode test.                                                                                 */
/*---------------------------------------------------------------------------------------------------------*/
void AdcSingleModeTest()
{
    uint8_t  u8Option;
    int32_t  i32ConversionData;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DC single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

    while(1)
    {
        printf("Select input mode:\n");
        printf("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2 only)\n");
        printf("  [2] 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 pair 1 only)\n");
        printf("  Other keys: exit single mode test\n");
        u8Option = getchar();
        if(u8Option == '1')
        {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single,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2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 0x1 << 2);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Reset the ADC interrupt indicator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g_u32AdcIntFlag = 0;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ADC interrupt (g_u32AdcIntFlag will be set at IRQ_Handler function)*/
            while(g_u32AdcIntFlag == 0);

            /* Dis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DisableInt(ADC, ADC_ADF_INT);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the ADC channel 2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2);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 0x%X (%d)\n\n",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
        }
        else if(u8Option == '2')
        {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single, input mode as differential and
               enable analog input channel 2 for 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 pair 1*/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DIFFERENTIAL, ADC_ADCR_ADMD_SINGLE, 0x1 << 2);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Reset the ADC interrupt indicator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g_u32AdcIntFlag = 0;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ADC interrupt (g_u32AdcIntFlag will be set at IRQ_Handler function)*/
            while(g_u32AdcIntFlag == 0);

            /* Dis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DisableInt(ADC, ADC_ADF_INT);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the specified ADC channel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2);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pair 1: 0x%X (%d)\n\n",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
        }
        else
            return ;

    }
}

/*---------------------------------------------------------------------------------------------------------*/
/* ADC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g_u32AdcIntFlag = 1;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lear the A/D conversion flag */
}

/*---------------------------------------------------------------------------------------------------------*/
/* MAIN function                                                                                           */
/*---------------------------------------------------------------------------------------------------------*/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 SystemCoreClock);

    /* Single Mode test */
    AdcSingleModeTest();

    /* Disable A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n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楼主: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这个就是好多例程里用到的串口打印的初始化函数,我们看,用的是串口0.
系统重置模块串口0,然后就是配置波特率打开端口,多么的简单啊,这就是新唐库函数的魅力。

网友A:
如何设置adc的采样率呢,是需要和定时器搭配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设置adc的采样率呢,是需要和定时器搭配使用吗

采样率就要靠定时器了,可以根据需要做个定时中断,在中断里完成一次采样。

网友B:
  • /*---------------------------------------------------------------------------------------------------------*/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 Disable the P1.0 - P1.3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0xF);
  •     /* Configure the P1.0 - P1.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     SYS->P1_MFP &= ~(SYS_MFP_P10_Msk | SYS_MFP_P11_Msk | SYS_MFP_P12_Msk | SYS_MFP_P13_Msk);
  •     SYS->P1_MFP |= SYS_MFP_P10_AIN0 | SYS_MFP_P11_AIN1 | SYS_MFP_P12_AIN2 | SYS_MFP_P13_AIN3 ;
  • }
其实好多都在这个系统初始化函数里了,比如这个IO多功能选择的函数,就是配置哪个端口作为串口的。通过映射方式映射到P3
还有关闭哪个数字输入漏电流是什么意思。
最后配置1.0到1.3的模拟输入管脚怎么理解。

网友C:
/* Disable the P1.0 - P1.3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0xF);
这个是关闭输入旁路漏电流吧。不知道没有这句话会怎么样

网友D:
使用库函数的操作现在是主流,特别那么多高级的芯片,外设特别多。

网友C:
官方应该出来,弄一本PDF的中文版教程,这样大家才好学。英语差的实在没法弄了。

网友E: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这里配置有库函数的方式没,看不懂这寄存器意思。

网友F: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每次时钟配置后都是要等待稳定的,实际上这个时间很短吧,不等待是不是会有问题出现?

网友G: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设置内核时钟为PLL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使能串口时钟模块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使能模数转换模块时钟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选择串口模块的时钟源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7));

网友:
结合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图,再看就好懂那些寄存器之间的关系了。

楼主:
通常采样不是密集的那种环境采集都是通过定时器来定时采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