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6-04-27):
一个输出5V/20A/200W开关电源烧了整流桥和开关管维修后发现带不起负载,查了所有的板子上的所有元器件都没有问题,但就是带负载时电路有啸叫声,电压下降到0~1v之间,连1A的输出电流都没有,但是空载电压正常,看论坛中有朋友有新的看法没?

网友A:
换的开关管放大系数小了或电源的主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B:
是不是电感磁饱和了

网友C:
电感饱和会导致这个问题,用示波器一级一级的量找出问题点。

网友D:
这个是你的负载某处已经接近短路了造成了大电流的。

网友E:
开关管对地的限流电阻阻值变大了,更换开关管时应该连此电阻一样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