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的GPIO的4种操作方式

楼主(2016-04-27):
GPIO, TE, se, ck, TI
GPIO_EINTAndDebounc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4/01/28 11:4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051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brief       External INT0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External INT0(P3.2)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
    /* For P3.2, clear the INT flag */
    GPIO_CLR_INT_FLAG(P3, BIT2);

    printf("P3.2 EINT0 occurred.\n");
}

/**
* @brief       External INT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External INT1(P3.3)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EINT1_IRQHandler(void)
{
    /* For P3.3, clear the INT flag */
    GPIO_CLR_INT_FLAG(P3, BIT3);

    printf("P3.3 EINT1 occurred.\n");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EINT0 and EINT1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 SYS_MFP_P32_Msk | SYS_MFP_P33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2_INT0 | SYS_MFP_P33_INT1);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GPIO EINT0/EINT1 Interrupt and De-bounce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External Interrupt Function Test                                                               */
    /*-----------------------------------------------------------------------------------------------------*/
    printf("EINT0(P3.2) and EINT1(P3.3) are used to test interrupt \n");

    /* Configure P3.2 as EINT0 pin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3, BIT2,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EINT0(P3, 2,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 Configure P3.3 as EINT1 pin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and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3, BIT3,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EINT1(P3, 3, GPIO_INT_BOTH_EDGE);
    NVIC_EnableIRQ(EINT1_IRQn);

    /* Enable interrupt de-bounce function and select de-bounce sampling cycle time is 1024 * 10 KHz clock */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LKSRC_LIRC, GPIO_DBCLKSEL_1024);
    GPIO_ENABLE_DEBOUNCE(P3, BIT2 | BIT3);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根据名字我们知道,这个是外部中断,切消除抖动的应用方式。

楼主:
GPIO_INT
这是个普通的IO中断应用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2 $
* $Date: 14/01/28 11:44a $
* @brief    M051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brief       Port0/Port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0/Port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GPIOP0P1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1.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1,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1, BIT3);
        printf("P1.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0, PORT1 interrupts */
        P0->ISRC = P0->ISRC;
        P1->ISRC = P1->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
* @brief       Port2/Port3/Port4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2/Port3/Port4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GPIOP2P3P4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4.5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4, BIT5))
    {
        GPIO_CLR_INT_FLAG(P4, BIT5);
        printf("P4.5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2, PORT3 and PORT4 interrupts */
        P2->ISRC = P2->ISRC;
        P3->ISRC = P3->ISRC;
        P4->ISRC = P4->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GPIO P1.3 and P4.5 Interrup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Test                                                                        */
    /*-----------------------------------------------------------------------------------------------------*/
    printf("P1.3 and P4.5 are used to test interrupt ......\n");

    /* Configure P1.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1, BIT3,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1, 3,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  Configure P4.5 as Quasi-bidirection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4, BIT5, GPIO_PMD_QUASI);
    GPIO_EnableInt(P4, 5,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2P3P4_IRQn);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我们可以看出来系统已经定义好了中断函数的名称,只需要照着写就行了。

楼主:
GPIO_OutputInput
字面上看是输出,输入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4/01/28 11:44a $
* @brief    M051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int32_t i32Err;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P1.2(Output) and P4.1(In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Configure P1.2 as Output mode and P4.1 as Input mode */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INPUT);

    i32Err = 0;
    printf("GPIO P1.2(output mode) connect to P4.1(input mode) ......");

    /*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to pull specified I/O or get I/O pin status */
    P12 = 0;
    if(P41 != 0)
    {
        i32Err = 1;
    }

    P12 = 1;
    if(P41 != 1)
    {
        i32Err = 1;
    }

    if(i32Err)
    {
        printf("  [FAIL].\n");
    }
    else
    {
        printf("  [OK].\n");
    }

    /* Configure P1.2 and P4.1 to default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QUASI);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实际上这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标准的单向模式,输出是输出,输入是输入,不混用,另外一种就是,既可以作为输入也可以作为输出的准双向模式。

楼主:
GPIO_Powerdown
掉电模式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4/01/28 11:44a $
* @brief    M051 Series GPIO Driver Sample Cod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Function for System Entry to Power Down Mode                                                           */
/*---------------------------------------------------------------------------------------------------------*/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SCB->SCR = 4;

    CLK->PWRCON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__WFI();
}

/**
* @brief       Port0/Port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0/Port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GPIOP0P1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1.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1,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1, BIT3);
        printf("P1.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0, PORT1 interrupts */
        P0->ISRC = P0->ISRC;
        P1->ISRC = P1->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GPIO Power-Down and Wake-up by P1.3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Configure P1.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1, BIT3,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1, 3,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 Waiting for P1.3 rising-edge interrupt event */
    while(1)
    {
        printf("Enter to Power-Down ......\n");
        PowerDownFunction();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printf("System waken-up done.\n\n");
    }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GPIO Power-Down and Wake-up by P1.3 Sample Code
看这里,原来是系统进入掉电模式,也就是关机。然后通过IO的中断触发唤醒系统。

楼主:
/* Configure P1.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1, BIT3,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1, 3,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而这里对IO的中断使用,中断嘛,都是输入的,所以第一步设置为输入,只需要三个参数,端口名称,和所处的位置,然后就是输入。
使能也简单,同样指定端口,设置为什么样的中断触发模式,最后开启总中断,我们看到这里P0和P1共用了一个总中断入口。

网友A:
这个GPIO的应用和其他应用的方式还是非常类似的

楼主:
掉电模式就有趣了,如果不会设置的,一定要记住了,直接复制过去用。

/*---------------------------------------------------------------------------------------------------------*/
/*  Function for System Entry to Power Down Mode                                                           */
/*---------------------------------------------------------------------------------------------------------*/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SCB->SCR = 4;

    CLK->PWRCON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__WFI();
}

确实不好懂啊,好在这写的好好的,直接抄过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GPIO的应用和其他应用的方式还是非常类似的

是的,这个是基本的操作,不过用法看似很多实际上就跟别的单片机IO是一样的。

楼主:
/**
* @brief       Port0/Port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0/Port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GPIOP0P1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1.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1,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1, BIT3);
        printf("P1.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0, PORT1 interrupts */
        P0->ISRC = P0->ISRC;
        P1->ISRC = P1->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这个中断函数的入口那是系统文件里定义好的地址。
进来后先判断是不是这个我要的那个端口位的中断,是的话,打印一下。不是,那就是其他端口的,清理中断标志位,打印不是期望的中断。
由于这个入口包含P0和P1,因此两个都要清理。

网友B: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EINT0 and EINT1 */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 SYS_MFP_P32_Msk | SYS_MFP_P33_Msk);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2_INT0 | SYS_MFP_P33_INT1);
  • }
这里第一句,意思是这四个端口都干啥用啊?

最后一句是配置为串口0还有中断0和1.
手册上有关于这个寄存器的用法吗?

网友C:
/* Configure P3.2 as EINT0 pin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3, BIT2,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EINT0(P3, 2,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配置3.2作为外部中断引脚,先配置为输入模式,然后启动外部中断功能,这说明信号进来是必须的,然后有个看这个端口的东西叫中断使能位。
最口开启外部中断NVIC,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