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L库串口接收中断函数的一种使用方法

楼主(2016-04-27):
用过HAL库的坛友想必对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中的 参数 uint16_t Size 深恶痛绝,我看到这个函数心里就在想,我又不知道我可能接收到多少数目的字符串,这个参数怎么给,因此通常情况下,我都是用的阻塞接收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最近想到一种思路(借鉴原子的思路),不仅可以使用串口接收中断函数,还可以通过结尾为 0x0d 0x0a(即回车换行)判断接收结束
每次中断接收一个字符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 == &huart6)
        {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0x0d
                        {
                                if(cc2541_rx_at_buff[USART_RX_STA & 0x3FFF]!=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
                                }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cc2541_rx_at_buff[USART_RX_STA & 0x3FFF]==0x0d)
                                {
                                        USART_RX_STA|=0x4000;
                                        USART_RX_STA++;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6,&cc2541_rx_at_buff[USART_RX_STA & 0x3FFF],1);
                                }
                                else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6,&cc2541_rx_at_buff[USART_RX_STA & 0x3FFF],1);
                                }
                        }
                }
        }
}
其中
uint8_t cc2541_rx_at_buff[USART_REC_LEN];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  接收到有效字节数目
uint16_t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1. #define USART_REC_LEN                          200          //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6,&cc2541_rx_at_buff[0],1);
while( (USART_RX_STA & 0x8000) == 0);
//
自己的代码
//
        uint8_t i=0;
        for(i=0;i< (USART_RX_STA & 0x3FFF); i++)
                cc2541_rx_at_buff[i] = '\0';
        USART_RX_STA = 0;

网友A:
Callback
楼主,一般这种函数是干啥的,我看HAL库里每个外设都好多带Callback的函数,说是回调函数,但是实在是无法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llback
楼主,一般这种函数是干啥的,我看HAL库里每个外设都好多带Callback的函数,说是回调函数,但是 ...

可以用来作异步通信。比如你有一堆数据要发送,同步的方式就是你调用一个发送函数,等函数返回时,数据全部发送完了;异步的方式是你调用一个发送函数,然后它立即返回,这个时候数据还在发送中(若数据少,也可能发送完了),那么你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传送完呢?给它个回调函数,它发送完的时候,调用你注册的回调函数来通知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来作异步通信。比如你有一堆数据要发送,同步的方式就是你调用一个发送函数,等函数返回时,数据全 ...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楼主花时间给我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