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c3204音频测试

楼主(2016-04-27):
TMS320C5535的aic3204音频测试例子中ioport有一句: ioport  CSL_I2sRegs   *regs;
求大神讲解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在网上查ioport 后面应该加的是type 和端口号啊

网友A:
I/O 空间是相对于内存空间而言的,它通过特定的指令 in 、 out 来访问。端口号标识了外设的寄存器地址(addr)。

网友B:
这是DSP中访问I/O空间的方法,要在程序中访问I/O空间大致,必须要有ioport关键字声明,后面是i/o端口空间的变量

网友C:
CSL_I2sRegs是包含I2C模块所有寄存器的结构体,一般可以这样用:CSL_I2sRegs   *regs=(CSL_I2sRegs   *)(addr)

网友D:
不是现成的程序吗

网友D:
跟5509上的一样

网友E:
5509没用这个接口的

网友E:
aic这个芯片可以两路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