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FATFS获取SD卡容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4-27):
最近再弄FATFS系统,但是在获取SD卡容量时碰到一些问题:
1.FATFS是通过初始化时读取CSD获取容量的吗?如果是的话那读取flash芯片时怎么获取容量呢?
2.FATFS通过格式化时在引导区写入SD卡的已用容量吗?

网友A:
以前用fat16的时候好像就是初始化csd获取容量

网友B:
1.FATFS是通过初始化时读取CSD获取容量的吗?如果是的话那读取flash芯片时怎么获取容量呢?

文件系统都是通过读取分区表(MBR)获取分区的大小。
2.FATFS通过格式化时在引导区写入SD卡的已用容量吗?
若是快速格式化,通常只是擦除分区表;全部格式化,则擦除存储器。这个时候已用容量应该为0,分区大小与之前也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