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6-04-27):
大家好,我是个STM32新手
手册上说上电复位后,STM32会从00处取出SP值,从04处取出Rest Handle。
但是我们烧录代码一般都是放在0x08000000处的,手册上说主闪存存储器被映射到启动空间(0x00000000),这意思是不管下载的代码在哪个位置,其实启动都是从00开始的吗?
还有,这里的映射,是说启动的时候会自动从00转到0x08000000处,还是整个向量表都映射(Copy)到了00处?

网友A:
我也是新手= =

网友B:
我也想弄明白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映射就是指向的意思

网友C:
启动的时候会自动从00转到0x08000000处的。

网友D:
看STM32不完全手册上,里面内存那一章,有很具体的讲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