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下)一书中部分章节的疑惑

楼主(2016-04-27):
各位大大你们好,本人最近在看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下)一书,对于栅极接地放大电路的设计和晶体管开关电路章节有些疑惑,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详解。具体如下:栅极接地放大电路的设计:
电路图所下:

在求交流放大倍数时他说道输入信号全加在RS上,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输入信号不是加在R3和RS的并联上?

晶体管开关电路的设计
关于使用PNP发射极接地型开关电路的设计里面,为什么输入电压比VI+VCC低0.6V以上晶体管导通?

采用达林顿管的电灯开关电路10k的电阻有什么用呢?是用来提供偏置电流吗?

射极跟随器型开关电路设计中可以去掉输入端限流电阻的原因是什么?书本上只是说基极电流必须是负载电路的1/hfe,不怎么懂。

下面这段文字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射极跟随器型开关电路在导通时VCE=0.6-0.7V,不是应该等于VCE(sat)集电极-发射极饱和电压吗?

希望能够和大家探讨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没有错,输入信号是加在R3和RS的并联上,但R3对输出没有贡献就略掉了

网友A:
可以说R3对输出是无关的

网友A:
为什么输入电压比VI+VCC低0.6V以上晶体管导通?
----------------
文字不通顺,怀疑翻译有错。

网友B:
为什么说“输入信号不是加在R3和RS的并联上?”
研究和表达,总是有侧重点。这里的R3仅对输入侧(源)有关,而与增益无关。这里重点是说“rsg”与Rs相比很小而忽略,【近似】认为只有Rs。

网友B:
《铃木》只能勾引小孩子的兴趣,感觉十分易读(不是易懂)。其实它是介于基本原理与电路设计之间的东西,什么用处都没有。

网友C:
ri=R3//(Rs+1/gm)  ???不是这样

网友C:
不考虑ro影响

网友D:
针对第一个问题回答:这是电流串联负反馈类型。或LZ可以画出等效交流电路来分析。

网友C:
嗯,所以上面写 由vi 引起的S极电流,就是vq往芯片里看,所以是 (1/gm)+Rs... 我觉得书中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错,输入信号是加在R3和RS的并联上,但R3对输出没有贡献就略掉了

怎么会略掉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i=R3//(Rs+1/gm)  ???不是这样

gm较大的是时候可以输入阻抗越等于R3\\RS吧

楼主:
我按照了童诗白书中的FET交流等效模型画出了共栅极放大电路的交流等效通路,请问我求出的增益式子正确吗?
这样看像Lgz2006所说的那样增益与R3无关,输入信号是“作用”于A点的,可以进一步说is电流的交流量与R3无关?

网友B:
再给你另外4题答案.
2,当Vi=Vcc,则Vbe=0,管子还能导通吗?
3,大林顿10k电阻是为使它截止得更有保证。
4,第一没有“可以去掉输入限流电阻”之说;第二没有“必须”是负载1/hfe之说。
5,那个0.6~0.7就是Vc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了童诗白书中的FET交流等效模型画出了共栅极放大电路的交流等效通路,请问我求出的增益式子正确吗?
...

呵呵!
无论你眼中有否R3或其它Rx什么的,它影响A电压Va=Vi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所以上面写 由vi 引起的S极电流,就是vq往芯片里看,所以是 (1/gm)+Rs... 我觉得书中有误??!

你小信号分析对的。如果是低内阻 的电压源,对增益,R3是没有影响的,输出的电压还是这么大。这个就是共栅放大器。还有,如果gm足够大,RS>>1/gm,则相当于S极电位接近于交流地电位,也就是输入信号全部在RS上,这是深度负反馈的结果。RS,GM越大,负反馈效果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另外4题答案.
2,当Vi=Vcc,则Vbe=0,管子还能导通吗?
3,大林顿10k电阻是为使它截止得更有保证。

感谢Lgz2006的回答,我现在才想起第五问其实在前一段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于射极跟随器开关电路可以去掉限制基极电流的电阻的原因我在想是相比于发射极接地型开关电路,在相同的供电电源下,射极的输入受到限制(输入不能大于供电电源),而且射极跟随器开关电路的发射极并没有接地,它的电位被抬高了,输入信号基本加在R2两端,VBE维持在0.6V之间。而发射极接地型开关电路发射极是接地的,如果去掉限制基极电流的电阻,VBE两端的电压就等于输入电压,B-E两端其实可以等效为一个二极管,正向电压太大的话有可能会烧坏,能不能这样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无论你眼中有否R3或其它Rx什么的,它影响A电压Va=Vi吗?

如果没有画出交流等效电路,一时间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Lgz2006的回答,我现在才想起第五问其实在前一段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于射极跟随器开关电路可以去掉 ...

有这种考虑

网友E:
说错了,vs的增大幅度较小,因为vgs较小的变化就可提供较大的is变化,vs可看成不变,与源级跟随器的原理相同,is≈vs/rs,不过和源级跟随器不同的是,放大器vo为同相

网友F:
高手啊,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