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D类功放TAS5611静态功耗和内阻的疑问

楼主(2016-04-27):
最近需要制作可用于超声波功率放大的功放,功率大约50W,因此选中了TAS5611A,用的是手册中的PBTL模式。
实际使用发现两个问题:
1)当PVDD=16V时,静态电流即有100mA左右;而当PVDD=24V时,静态电流高达130mA左右,这样就有了一个3W左右的静态功耗,不加散热器或者散热不良是不行的,至少不能连续工作;
2)在输出接上1:3升压变压器,并在变压器输出端接上51欧的纯电阻负载,当输出功率接近50W的时候,TAS5611A迅速升温,并很快进入过热保护状态。此时TAS5611的输出电流有效值应在3A左右,而片内MOS管内阻为60mΩ,与静态相比,应只增加了不到1W的功耗,发热不该这么迅速

望高手指点迷津。。。上述TAS5611A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A:
@airwill @玄德 帮忙看看

网友B:
注意工作频率

网友B:
变压器要设计合理

网友C:
这是个功率强劲的 125W 立体声/250W 单声道模拟输入 D 类功率放大器.
不过看手册, AUDIO CHARACTERISTICS (BTL)  AUDIO CHARACTERISTICS (PBTL) 这两个表格给出的静态功耗为 1.3W,
而你当PVDD=16V时,静态电流即有100mA左右;而当PVDD=24V时,静态电流高达130mA左右,
差距比较大, 不一定是芯片损坏, 也或许电路有问题, 不要上电了, 先查一下电路吧

楼主:
就是典型的4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要设计合理

变压器是计算过的,用的PC40材料的磁芯,工作磁通密度按照0.4T设计的;而且后来功放芯片换成TPA3116后同样的变压器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功率强劲的 125W 立体声/250W 单声道模拟输入 D 类功率放大器.
不过看手册, AUDIO CHARACTERISTICS ( ...

这是电路,因功放模块是屏蔽的,且输出有变压器隔离,所以去掉了输出部分的一部分抗EMI的电容和电阻
此外还发现,即使输出完全悬空,不接滤波器,仍然有60多mA的电流

另外再提个问题。。。TPA3116工作在并联模式下时,两个通道的输出是直接相连的,而TAS5611并不是;TAS5611是否也可以像TPA3116一样?

网友C:
对于直流模拟信号的输出, 相同电压的输出端可以直接并联以驱动更大的负载.
对于交流模拟信号, 那就需要电压和频率相位均一致才能直接并联
对于 D 类功放, 输出的 PWM 信号, 要能直接并联就得电压, 频率, 相位和占空比均一致

网友D:
3W的功耗?是不是在静态状态下很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