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连接器

楼主(2016-04-27):
下图是个用于PCB板上的圆形连接器,普通元件的引脚是通过焊孔然后经过覆铜和其它器件的引脚相连,而这个东西它是通过螺丝固定在板子上的,那它的引脚怎么跟其他元器件相连接呢?

网友A:
一样的,引脚也可以通过焊孔焊盘和pcb其他元件连接

网友A:
我记得有专门的插座

网友B:
一般是通过做软线。

网友C:
这个是航空插头吧,是用在控制柜柜体和外界的快速连接上,没见过焊在PCB上用的。如果一定要在PCB上用,固定插头的4个螺丝无法彻底拧紧,作为产品此处存在可靠性稳定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