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GPIO28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2016-04-27):
F28335上的GPIO28/XZCS6引脚,GPIO28一直是高电平,对吗??

网友A:
这个引脚是功能复用的,你先确认当前是GPIO模式还是ZONE6的片选。。

网友B:
如果是ZONE6的片选信号,在写或读ZONE6存储空间时片选信号是要变低的啊。。。。

网友C:
要操作GPIO的寄存器才能更改电平吧。

网友D:
我觉得在不用的时候拉低就OK了吧。。。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头,既然是片选信号的,那就在不用的时候拉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