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我的这个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6-04-27):
#include<reg52.h>
sbit cnt=P3^4;
sbit rC=P2^4;
sbit rB=P2^3;
sbit rA=P2^2;
unsigned char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num=0;
void init()//¼ÆÊýÆ÷³õʼ»¯
{
        TMOD=0x05;
        TH0=0;
        TL0=0;
        TR0=1;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4;++i)
        {
                for(j=0;j<110;++j);
        }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shi,unsigned int ge)
{
        rC=rB=rA=0;
        P0=duan[shi];
        delay();
        rC=rB=0;
        rA=1;
        P0=duan[ge];
        delay();
}
unsigned int read()//¶Á¼ÆÊýÆ÷µÄÖµ
{
        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char th,tl;
        th=TH0;
        tl=TL0;
        val=th*256+tl;
        return val;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shi;
        unsigned int ge;
        init();
        while(1)
        {
                num=read();
                if(num>=100)
                {
                        num=0;
                        TH0=TL0=0;
                }
                shi=num/10;
                ge=num%10;
                display(shi,ge);
        }
}

就是用计数器T0,导线一端接地,另一端去触碰P3^4,并显示计数。运行的时候始终显示00.

网友A:
这样上来直呼别人来帮你找错误,不是个严谨的办法

没有自己对电路的理解,没有自己对程序的理解,别人是不是要告诉你

怎么看电路,怎么看程序,先从入门看起,再着手一个一个小项目?

我话可能有些过激,不要放在心上,看了你的帖子,两天没有人回,这是为什么?

网友B:
你最起码要说明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吧。 是编译不通过?还是功能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