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仪表放大器的功耗和放大倍数的关系

楼主(2016-04-28):
如题,有没有知道二者的关系,个人认为是放大倍数越大,功耗就越大,但是具体的关系就不清楚了,比如我现在在用的INA827

网友A:
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普通的运放,放大倍数跟功耗没有任何资料称有啥关系。
而对于仪表放大器,由于内部电阻的关系,就不能说没有关系了,但影响不大。
而另外,倒是驱动负载的电流,会从内部晶体管输出,由于线性电路的关系,那么这个晶体管的功耗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B:
放大倍数跟功耗没有关系

网友C:
功耗=电流*电压,放大倍数基本不会改变什么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放大倍数基本不会改变什么的

电流或者电压被放大了,功耗不是就上去了吗,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E:
放大倍数的跟功耗没多大关系的啊

网友F:
仪表放大器的设计使用跟功耗有直接的关系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仪表放大器的设计使用跟功耗有直接的关系么?

设计使用跟功耗有啥关系?
这好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觉得所有的器件设计使用, 都需要关注一下功耗的.
这是涉及工作稳定性, 另外是否需要散热设计必须提前考虑的.
只是鉴于很多器件功耗非常小, 而没有响应处理罢了.

网友G:
放大倍数基本不会改变什么的

放大倍数改变的是谁,电流?电压?

网友H:
功耗跟放大倍数的没有必然联系的

网友I(2016-06-01):
会有改变,
如1mV放大成10mV
      与放大成100mV    内部各器件间的UI不同,
但是分很多情况:
   1mV放大成100mV
与10mV放大成100mV
因为都是低耗完件,损耗应不大吧,如果你为了电池省那么的一丁点电,而去就放大倍数是得不......
暂时没了解到关系怎样,我想你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