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6-04-28):
昨晚用泰克的示波器做试验,外部噪声很大,当用20毫伏档位时发现波形模糊得厉害。于是设置了采集模式,用平均值模式,次数设置为四次,波形立马变得不再模糊。
问题:这种平均值显示,且用四次采样。比如,我的示波器采样率为1G,那么相当于1G/4=250M,即只有250M个点的数据反馈出来了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我理解是采样点数不变,但是每个点显示的是4次采样的平均值,就是说速度变慢了。

网友B:
这个似乎要看说明书了。

有没可能这样:
同样四点平均为一点,但每次只退后一个点,即每个点都利用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