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单片机的多个中断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6-04-28):
PIC16F877A的芯片,中断只有一个入口,那么当有多个中断时必然要涉及到中断处理的问题。我想问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安排?中断函数里依次查询中断标志?还是一个中断处理完再开另一个中断?有点混乱,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查询中断标志。

网友B:
要用的中断都得开,不然中断标志不会生成,进中断入口以后依次查找每个中断标志,去处理。这个过程很麻烦,也是PIC没落的死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