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扩流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6-04-28):
我就想问问,输入电压是24V ,怎么保证从三极管出来的电压是5V的!

网友A:
如果输出电压高于5V,LM7805输出电流将减少,其输入电流也减少,R1两端电压减少。

网友B:
不正确的电路。
电容可能导致上电时输出远高于5V。

网友C:
真地,C1不该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