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F103 CPU不支持otg的疑惑

楼主(2016-04-28):
网上买了野火的STM32F103VET6芯片的板子,想做手机通过otg线连接板子,板子引出了usb device,但是手机检测不到板子的接入,然后试了U盘,pl2303,ziggbbe的小板,手机都是可以检测到他们的接入,问客服说因为CPU不支持otg,但是手机做主机,板子做从机,只要手机支持接可以了吧?一头雾水,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你先试试PC连板子能识别不能,PC能识别的话,手机支持OTG应该也能识别

楼主:
PC是可以的,但手机识别不了,那问题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