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S0001热释电人体感应干扰怎么处理?

楼主(2016-04-28):
我现在搞一个热释电感应球泡灯,怎么都不是很敏感,怎么处理才好,是不是需要用扫频仪还是什么仪器来做.

网友A:
看来这个IC用的人还不少啊,以前出于好奇,我也用这个IC  DIY过一个热释电报警器,感觉效果还可以啊,是不是你的菲涅尔透镜选的不合适?尺寸或距离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IC用的人还不少啊,以前出于好奇,我也用这个IC  DIY过一个热释电报警器,感觉效果还可以啊,是不 ...

我没有菲涅尔透镜,是一个高频三极管作探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菲涅尔透镜,是一个高频三极管作探头的那种

有没有高招支一下,灵敏的问题.实在搞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菲涅尔透镜,直接放到PC罩里面去的

因为不是专业做这个的,只是以前DIY过一个,所以不是很了解,据我所知,这东西都要在探头外面加个菲涅尔透镜啊,灵敏度也跟这透镜有关的。你这个没加透镜,它应该不能正常工作吧,你看看这个图,一个是加了透镜,一个是没加透镜

网友B:
空间有限,加不了透镜,
改用微波感应吧

网友C:
没有啊,挺稳定的,手头上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是专业做这个的,只是以前DIY过一个,所以不是很了解,据我所知,这东西都要在探头外面加个菲涅尔 ...

加了,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东西,头痛啊  总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有限,加不了透镜,
改用微波感应吧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有限,加不了透镜,
改用微波感应吧

看一下是不是这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一下是不是这种

新手,图片怎么上不来,跟电源网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图片怎么上不来,跟电源网的不一样

回复,右上角高级模式,附件

网友D:
透镜必须加。不过,根据需要可以不用菲涅尔。

有小的 ,LED散光,也可以。效果也行

网友E:
菲尼尔透镜把光分成一束一束的,照在探头的敏感区,然后不同区域的电压不同来实现差分风大输出

网友F:
您好  我们有一颗比bis0001好的 tm2291   我是天微电子原厂的  刘工   您可以加我qq2208962322   或者电话18503002452   我可以帮助您

网友G(2017-07-09):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菲涅尔透镜,是一个高频三极管作探头的那种

楼主的射频板选择的板厚和铜厚各是多少啊?我现在也打样了一般,感觉个体差异很大,求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