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晶体管书中有一个地方没弄明白

楼主(2016-04-28):
书上说电路设计要电压10倍 输出功率10W 8欧的负载,所以图2 中说T4  T6;两个管流过的最大电流是各800MA  但是在后面图三中为什么说电流放大集静态电流分别取10MA ,刚才不是说800MA吗 现在怎么又变成取10MA了

网友A:
静态和峰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和峰值不一样。

那静态怎么算出来的  怎么说取1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静态怎么算出来的  怎么说取10MA

所谓静态,就是没有输入信号(为零)的状态。

好像是铃木雅臣那本书。此书经常误导初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静态,就是没有输入信号(为零)的状态。

好像是铃木雅臣那本书。此书经常误导初学。 ...

书中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是通过负载功率 阻抗,然后倒推到输入时的电流全是交流电吗?用到直流的时候是不是比如射击RE压降2V 只要基极分压得到一个2.7V的电压就行 直流电流其实是不用管的吗 然后IC=βIB是不是也是交流的。不过在静态工作点中直流通路也用到IC=βIB  但是在晶体管设计这本书中没提到直流基极电流,他提到的永远就是一个 得到比射击大0.7V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中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是通过负载功率 阻抗,然后倒推到输入时的电流全是交流电吗?用到直流的时候是不是 ...

“书中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是通过负载功率 阻抗,然后倒推到输入时的电流全是交流电吗?”
是。

“用到直流的时候是不是比如射击RE压降2V 只要基极分压得到一个2.7V的电压就行 直流电流其实是不用管的吗”
不是。

“然后IC=βIB是不是也是交流的”
在功率放大器中,不是。

功率放大器是晶体管的大信号运用,属非线性工作,设计是比较困难的,小信号那些分析方法在此多半不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中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是通过负载功率 阻抗,然后倒推到输入时的电流全是交流电吗?用到直流的时候是不是 ...

另外,你的帖错别字太多,而且叙述相当模糊。

网友C:
“书中有【一个】地方没弄明白”
就此“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中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是通过负载功率 阻抗,然后倒推到输入时的电流全是交流电吗?用到直流的时候是不是 ...

铃木雅臣那本书,只能作为入门之用,然后务必抛开,否则将成为继续学习的障碍。

网友D:
你自己理解能力不行

网友C:
不是理解能力不足,是缺乏更基础知识。一些学校师资水准有限,依靠这本“科普”级的小画图书给学生,而学生感觉“文字上很易读”,但学识上没有太多帮助。

k5应是学着铃木成长的,应有经验帮到楼主。@k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理解能力不行

那为应该怎么提高啊 ,他们说这本已经是很基础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本题我不懂装懂,话说来短只能瞎掰,甲乙类不等于甲类,如果是甲类就是楼主的想法,但峰值仍旧是峰值不是坦 ...

邀您来帮助楼主看懂学会〈铃木〉的,不是学大shi。
本题重点哪里是交越失真,铃木也没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他光讲左右而不讲重点。所以不适合初学者。而且过多的假设,徙增无谓的疑问。因此楼主最好是不懂装懂,直 ...

这是学校推荐(教材),学生不好选。
国内(大陆)有很多经典教材,盛行数十年,没必要用泊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