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帮忙分析

楼主(2016-04-28):
MOS, os, AC
如图Q1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电路不完整,分析什么?

网友B:
电路不完整

网友C:
按钮电路?

楼主:
但Q1一直都是在截止状态的

网友D:
有C3在,12V上电的时候,会有一个脉冲。

网友E:
都不回版主的问题,如果别人不方便回答肯定是你的表述有问题

网友F(2016-06-11):
上电后Q1处于截止状态,Q2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G:
当作功率管而已,如果2222支持大功率的话,可以不用Q1。

网友H:
应该是用Q2控制Q1,但电路有可能会错了的,如果r1接12伏Q2和Q1一直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