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计算三极管作为开关时基极串联的限流电阻阻值大小

楼主(2016-04-28):
求教大神牛人,怎么计算三极管作为开关时基极串联的限流电阻阻值大小

网友A:
举个工作或学习中的实例吧

网友B:
截止 VBE, 饱和 IC, 以这两个条件估计算,就行,我觉得。

网友C:
驱动信号,由基极限流电阻,到发射结,到地,其中发射结固定压降<0.7V。然后,这里这个基极电流,乘放大倍数,就等于集电极应该输出的电流,然后你看一下,看~灰机~
电源由集电极电阻(负载)再经由集电极发射极到地,其中三极管完全导通时的压降<0.3V。然后可以计算导通时的电流最大可能是多少。比如100mA,而你前面算的基极电流放大后有200mA,那么可以不负责人的告诉你,这就是饱和状态了,而且还很深。如果基极电流放大后,只有50mA的样子,那可以瞎扯的说,三级管处于半导通状态,基极电流的浮动,会导致集电极电流在50mA的基线上浮动,也就是说,此时处于放大状态,而此时的基极电流称之为 当前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而,再举例。如果基极电流放大后,得出集电极电流的计算值为50,但实际上集电极接了个很大的电阻,回路里根本不可能有50mA电流,比如只有10mA,那也就是说,已经饱和饱和饱和了。在饱和状态下,此时基极电流就算有什么变动,集电极始终停留在10mA上限,集电极被封顶了,没办法。饱和就是这个意思。进入到饱和状态时,就失去放大作用了。除非,基极电流降低到让集电极电流低于10mA的时候,它又进入放大区了,集电极的电流再次跟基极电流发生关系~

OK,三极管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哟,滴哟~   所以,用于做放大器的三极管,就是应该根据该三极管的伏安特性,将静态工作点设置在恰当的位置,如同你用杯子装水,水装到刚好一半的位置,这时候,才能更大范围的容纳水位的降低或增高,因为可以上下波动半杯子水。Are you OK?

当然咯,三极管的放大,绝对不是取中心点做静态工作点的哟,而是要取伏安特性图中线性最好的那一段的中心点的哟~

妈呀,现在谁还研究什么三极管了,全上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了~懂的都没什么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