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板,给位大侠来看看

楼主(2016-04-28):
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第一次画板就比我画了这么多次的人漂亮

网友B:
1、注意丝印的位置,有些标号等芯片焊上后都看不到了,还有丝印最好不要放在过孔上.
2、注意晶振的布线,尽可能短点.

网友C:
第一次能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

网友D:
天线走的太随意了,,阻抗没计算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走的太随意了,,阻抗没计算过吧。。

如何计算阻抗?这个还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注意丝印的位置,有些标号等芯片焊上后都看不到了,还有丝印最好不要放在过孔上.
2、注意晶振的布线,尽 ...

受教了

网友E:
看着没那么紧凑
双层板的话建议上层走纵线底层走横线,利于布局
第一次就这样,很不错啦

网友:
某些地方还是要加泪滴的,否则容易断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没那么紧凑
双层板的话建议上层走纵线底层走横线,利于布局
第一次就这样,很不错啦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注意丝印的位置,有些标号等芯片焊上后都看不到了,还有丝印最好不要放在过孔上.
2、注意晶振的布线,尽 ...

学习了

网友F:
挺不错的 有可能可以拿过来打样看看

网友G:
记得第一次画pcb板,什么也不懂,为了布局好看,把芯片的几个退藕电容都放在一起摆的整整齐齐的,被老板骂成狗了。

网友H:
很好很好

网友I:
過孔可以加淚滴,比較牢固

网友J:
电源线似乎有点细了

网友K:
电源线确实细了,USB出来是粗的,往后又细了,  检查下1117和二极管是不是有误

网友L:
比我画的好看多了。

网友M:
晶振走线 不理想 U2可能连接错了 , 插件焊盘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线确实细了,USB出来是粗的,往后又细了,  检查下1117和二极管是不是有误 ...

最后焊接好器件,测试发现1117接错线了

网友N:
1.建议PCB TOP layer也进行大面积覆铜。
2.上下层的GND放过孔连接减少地阻抗(要特别注意高频地方把过孔放整齐点像阵列一样要不然反而会出问题)
3.那个三端稳压器的线尽量画粗点,这样有利于散热。像这种低效率的LDO发热也是不容小视的。
其它没看到电路不好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1.建议PCB TOP layer也进行大面积覆铜。
2.上下层的GND放过孔连接减少地阻抗(要特别注意高频地方把过孔放 ...

学习了

网友O:
我当年第一次项目画板没楼主画得好,楼主可以的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