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USART

楼主(2016-04-28):
哪位大神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寄存器的第四位到底是干嘛的,有点不理解呀  谢谢了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在串口正常接收数据时,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采样周期)没有接收到数据,这个位会置位,,,

网友B:
在线路为全"1"(空闲)之后出现一个"start bit"判定是ID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在串口正常接收数据时,如果超过一定的时间(采样周期)没有接收到数据,这个位会置位,,, ...

恩恩    我试试看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路为全"1"(空闲)之后出现一个"start bit"判定是IDLE

太专业   看不懂

网友C:
adj.        空闲的; 无意义的; 懒惰的; 无根据的;
vi.        空转; 虚度; 挂空挡; 未熄火;
vt.        虚度; 使空转;
[网络]        空闲; 闲置; 空闲状态;
应该是个标志位,告诉你,现在总线是空闲的你可以随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