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两个三极管的电路了!

楼主(2016-04-28):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三极管电路,Bn+1=B(N+1)-B(N),此时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如何进行电流分析,

以及R22阻值的选取应该多大?与B(N)+的电压有关系?
B(N+1),B(N)是串联电池组中第N+1串、N串的正极电压。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能学习学习

网友A:
V_B(N+)-V_1=Vbe结电压
V_2-V_1=Vbe结电压
则V_2=V_B(N)
Q6集电极电流为B_(N+1+)+经R11,Q6的ec结,R17到地
R11=R17,所以压降相同
V_B(n+1)=V_R17=V_R11=V_B(N+)-V_B(N)

楼主:
引用 网友A:
V_B(N+)-V_1=Vbe结电压
V_2-V_1=Vbe结电压
则V_2=V_B(N)

谢谢,R22电阻的值应该如何选取?Q6工作在放大状态下,Q8三极管电流怎么分析啊?Q8将基极与集电极连在一起后,Q8的工作状态如何?看到这个电路感觉有意思,希望能学习一下,再次谢谢

网友B:
R22值尽量使2个Q的IC电流一致,才能保证二个VBE接近。要用迭代的方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2值尽量使三个Q的IC电流一致,才能保证二个VBE接近。要用迭代的方式计算。 ...

哦 谢谢了,那就是说下边那个三极管集电极的电压值(和基极电压一样)除以R22应该尽量和上边那个三极管的IC ,IE相等。那么下边这个三极管是工作在什么状态了?也就是集电极与基极电压一样是属于三极管的什么工作状态?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了,那就是说下边那个三极管集电极的电压值(和基极电压一样)除以R22应该尽量和上边那个三极管的 ...

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