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32的AD转换程序

楼主(2016-04-28):
ADCSR=0b11001111;
ADMUX=0b00100000;
DDRA.1=1;
由ADCSR的二进制码可以知道ADC时钟分频系数是128,;
由ADMUX的二进制码可以知道ADC参考电源选择是外部引脚AREF,断开内部参考源连接,转换结果左对齐,ADC0单端输入。我查手册后理解是这样。
但DDRA.1=1请问是什么意思?还有ADMUX中REFS1位和REFS0位分别是00和01时实际电路是否一样?可以的话麻烦给我画一下AREF和AVCC的连接电路我看看。

网友A:
DDRA.1=1 是说这个A 1这个脚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A.1=1 是说这个A 1这个脚输出高电平

有什么作用?看代码来说的话,PA部分只用一个口作AD输入。

楼主:
程序之前有定义#define MuxSelect PORT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