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保险管后面的两个电阻

楼主(2016-04-28):
如图所示,保险丝后面的R7和R9是什么电阻?

网友A:
看不见图的

楼主:
已经刷新了

网友B:
给X电容放电用的,这么小的容量可不加

网友C:
给电路放电用的

网友D:
不加可能不行,后面还有电路没画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可能不行,后面还有电路没画完

正解,C1是安规电容,他后面还有一个共模电感和一个安规电容,共同组成一个π型滤波器。我现在纳闷的是R7和R9。既然是压敏电阻,为啥还有阻值一说

网友E:
会不会是给电源下电时候对电容进行放电,防止残留电压造成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给电源下电时候对电容进行放电,防止残留电压造成的危险

国际惯例这应该是过压保护电路,比如防雷击。那它们用的应该是压敏电阻,但压敏电阻的主要参数不是耐压值吗?怎么会是阻值

网友F:
断电后放电用的吧

网友G:
楼上说得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