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android4.4.3系统进不去

楼主(2016-04-28):
android开机界面过去了,到了开机欢迎界面,弹出com.android.phone has stopped,点不掉,一会自动重启。
以下是开机log的最后部分: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serialno', use ${name} instead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anufacturer', use ${name} instead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odel', use ${name} instead
init: property 'sys.powerctl'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sys.powerctl}'
init: powerctl: cannot expand '${sys.powerctl}'
init: property 'sys.sysctl.extra_free_kbytes'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sys.sysctl.extra_free_kbytes}'
init: cannot expand '${sys.sysctl.extra_free_kbytes}' while writing to '/proc/sys/vm/extra_free_kbytes'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read descriptors
read strings
mtp_bind_config
healthd: BatteryTechnologyPath not found
binder: 153:153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root@sabresd_6dq:/ #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warning: `zygote'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period -4275 ,timeout is 347892, wake up is :0
period -4275 ,timeout is 347892, wake up is :0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17370476667 (1970-01-02 00:00:02.266679000 UTC)
period 66 ,timeout is 0, wake up is :0
mma enable setting active
lowmemorykiller: lowmem_shrink: convert oom_adj to oom_score_adj:
lowmemorykiller: oom_adj 0 => oom_score_adj 0
lowmemorykiller: oom_adj 1 => oom_score_adj 58
lowmemorykiller: oom_adj 2 => oom_score_adj 117
lowmemorykiller: oom_adj 3 => oom_score_adj 176
lowmemorykiller: oom_adj 9 => oom_score_adj 529
lowmemorykiller: oom_adj 15 => oom_score_adj 1000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no PHY, assuming direct connection to switch
libphy: PHY fixed-0:00 not found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could not attach to PHY
acc_open
acc_release
init: sys_prop: permission denied uid:1003  name:service.bootanim.exit

网友A:
怎么一开机就oom呢,你的内存有多少啊
phone点不掉可以先删除对应的apk

楼主:
imx6q demo版,内存应该是够的, 提示 unfortunately,the process com.android.phone has stopped.
这个不清楚属于哪个apk。 怀疑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我看了下android源码目录下的 packages/apps/Phone 是空目录,编译后的out/......../system/app/ 并没有Phone.apk

网友B:
解决了么?看看是不是fstab的问题,我之前遇到过......

楼主(2016-06-15):
换了块板子可以进去,那块板子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C(2018-01-23):
phy出了问题;平台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