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16-04-28):
#define _ke_msg_send      0x0100338b //固化BLE协议栈ROM地址
typedef void (*p_ke_msg_send)(void const *_para_ptr);
#define ke_msg_send ((p_ke_msg_send)(_ke_msg_send))

int mian()
{
     struct qpps_data_send_req * msg ;
     ke_msg_send(msg);
}
最近在看NXP 的ble的应用,看到很多这种写法,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底层协议栈不直接提供函数名调用,而是提供一个_ke_msg_send 这样的函数地址,用函数指针的方式调用底层。

网友A:
可能是因为已经固化在ROM里了,不是库文件,更不是源代码,只能强制转换了

网友B:
看了注释 BLE协议栈

哈哈 人家怎么可能把源码给你呢?最多给你接口。封装成lib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