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WIN10下装完驱动J-LINK还是无法识别,求高手给个解决办法

楼主(2016-04-28):
新买的J-LINK(当然是盗版的),电脑是win10系统,装完驱动后J-LINK上的灯一直在闪烁,查看设备管理器就像图片上的一样,在手动去安装也不行,一直提示失败。而且也不是固件丢失的问题,因为在其他同事电脑上是可以识别的,有高手能给个解决办法么。另外我已经装过5个版本的驱动了,卸了装,装了卸的一直都这样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啊

网友A:
我是WIN10,可以用JLINK V8 ,装的4.60版本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版权的问题,J-LINK出问题的点太多了,现在全部用ST-LINK了

网友B:
换成旧驱动试试

网友C:
禁用数字签名。

网友D:
v8用旧驱动,v9用新驱动

网友E:
本人有强迫症,segger 每出一个 j-link 驱动,必装,从来没有出过问题,win10 x86-64。

网友F:
软件用的哪个版本,会不会是不兼容啊

网友G:
需要关闭签名。

网友G:
windows10如何禁用驱动签名验证
搜索这个。百度经验有的。

网友H:
印象中没有用过禁用签名可以正常使用,看看系统部分有没有驱动的限制设置

网友I: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J:
我觉得是版本问题吧 我的都OK的 楼主安装jlinkv8 492以下的吧 不要安装太高的
如果驱动没问题,那就是jlink有问题了,有部分jlink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盗版

网友K:
粗看驱动没装上,先确保你usb口没问题,重装个win10再装[既然你同学能用]吧,要不装个vmware再带上win7/winxp

网友L:
win10 我也在用呀,没问题。 你安装的时候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M:
最近刚在win10下安装iar和jlink 还是蛮顺利的

楼主(2016-06-15):
我过了一段时间把J-link查到电脑上自动就安装好驱动了,也能正常使用,很奇怪

网友N:
安装的时候管理员权限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