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相输入端接地电阻能否不接

楼主(2016-04-28):
VREF接的是2.5V基准电压源,R62这个电阻能否不接?能否换成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B:
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了R62会不会增加基准电压的负载,整体上增加功耗,如果这里换成电容的话能不能起到滤波的作用

网友C:
R62可以不要。如果还需要滤波,基准电压不合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了R62会不会增加基准电压的负载,整体上增加功耗,如果这里换成电容的话能不能起到滤波的作用 ...

任何电路元件都存在一个必要性的问题。
而你提出问题总是带有局限性。
如本案,R62的设置,可以做为基准电源的【固定负载】而存在,也可以避免运放+端悬空;亦可因“已有直流通道”而舍去。0.1uF可以做为基准的辅助退耦而设计存在;也可以“没有必要”为由而省略。
对观察者的有限视角来说,往往这个R和C的存在都是可有可无的,而觉察不出对应用的影响。
【而对原设计者来说】,R62是必须的,0.1uF是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路元件都存在一个必要性的问题。
而你提出问题总是带有局限性。
如本案,R62的设置,可以做为基准 ...

我基准电源用的是ADR3425,基准电压芯片和这部分电路不在一块板子上,中间还有一块板子连接,出于距离较远,想加电容

网友A:
充分评价R62对Vref影响后,可保留。
完全有理由可加0.1uF。

网友D:
这是一个很难看懂的电路。  r62有存在的理由,但其取值绝不是一个合适的值。  就楼主所提供的有限的电路来看,其结果很可能不是设计者想要的,或者花了冤枉钱了。

网友E:
参考电压悬空时,下拉为0。

网友C:
   运放的基准电压为何不就近取自身同一电源,而要到远处引入?这样设计可能引起一致性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基准电压为何不就近取自身同一电源,而要到远处引入?这样设计可能引起一致性的问题。 ...

不用担心他的精度问题。
就目前可见的这个电路而言,谈不了“精度”。

网友:
换电容后是不是还得考虑电容放电啊?

网友F:
用运放控制PNP三极管的开关,我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