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很诡异的问题:接示波器的地,就有信号。

楼主(2016-04-28):
背景:心电图机是检测人体微弱心电信号的医疗仪器,可以把人体的心电信号通过纸打印出来。问题:通过DDS芯片制作了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方波和正弦波,直接输入到心电图机,可以打印出来,但是如果再接一个模拟开关,再打印,打印出来就没有信号。但是,如果把示波器的地(即使是关机的情况下)与我电路的地相接,就可以打印?模拟开关芯片是:cd74hc4067。我用购买的信号发生器仪器发出信号从模拟开关通过,也是可以打印的。
怎么回事,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自制信号发生器的和模拟开关共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自制信号发生器的和模拟开关共地了吗?

你好,共地了。

网友B:
示波器的地线是接大地的。  从这个线索推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结果

网友C:
心电图机,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都是网电源供电的,都接到大地去了,你的电路是什么供电的,有没有接到大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地线是接大地的。  从这个线索推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结果

接了开关电源的大地,好了,谢谢!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接了一下大地,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