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抓按键抖动

楼主(2016-04-28):
目前在一个无线发射的项目上碰到按键抖动问题,单按是发功能码1,连续按两下是发射功能码2,软件不是我们写的,现在发现单按的时候有时候是发1帧功能码1后发功能码2,有时候是发2帧功能码1后发功能码2,有时候是直接发功能码2,已知在功能码发射前面有一个120ms的唤醒序列方波和4.5ms的head,怀疑是单按时按键抖动导致功能码发的混乱。按下为低电平,示波器目前只能捕获到刚按下时的干扰脉冲,这个脉冲应该是对方软件消抖动处理掉的(基本每次按下都有),但后面应该还有偶发性的抖动脉冲,如果在按下的下降沿后面50ms后还有干扰抖动脉冲如何用示波器抓取呢,目前只有TBS1102B

楼主:
示波器波形

网友A:
软件和硬件都没处理好,如果判断次数不好判断,就判断时长吧,按住1秒、按住3秒,呵呵,软件去抖应该是可以解决此问题的,硬件有空间就使用rc+施密特吧

网友B:
说明消抖程序的工艺性不佳,与触点特性不匹配,需要加长延时判别周期。另外可以尝试替换开关,开关触点的品质跟抖动也有关,还可以在触点上并一个适当容量的小电容试试。

网友C:
软件没处理好,否则就这点抖动那就是个屁大点事~

楼主:
现在我们外面用单片机接在这个模块的按键口上,产生两个向下的脉冲做测试下来,软件在判断第一次按键按下时有消抖动,大概延时了56ms的样子,但是在单片机产生低电平114ms高电平 20ms低电平 15ms的时候就发码2了,像是第一次按下消抖动,第二次按下没消抖动,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