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铺铜挖空如何操作

楼主(2016-04-28):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pads先静态铺铜,画一个矩形框,然后再铺铜里面再画一个铜挖空区域,右键选择形状,框选整体,选择“合并”。但是提示:合并命令已中止 - 无法使用选定的图形创建单个图形。
这是根据下载的资料里看到的,不知道哪边设置错了,请教一下。pads没有用过,这个简单的操作目前还会出错,是不是grid也要设置的小一些?

网友A:
放置polygon pour cutout后重新pour一次

网友B(2020-08-10):
问一下,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