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433Mhz软件解码距离问题

楼主(2016-04-28):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上是硬件的关系,软件也有改进的余地,比如对输入的高低电平适当滤波,滤除窄脉冲,窄脉冲一般是干扰。

网友B:
提高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选择高增益天线,软件顶多加纠错,改善不超过3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硬件的关系,软件也有改进的余地,比如对输入的高低电平适当滤波,滤除窄脉冲,窄脉冲一般是干扰。 ...

谢谢!我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硬件的关系,软件也有改进的余地,比如对输入的高低电平适当滤波,滤除窄脉冲,窄脉冲一般是干扰。 ...

硬件基本和别人做的成熟的产品一样的,用得单独的433模块

网友B:
那么除了天线,你没什么可改进的地方了。

网友C:
增加校验。。。。   增加导前码 KOO 方式的话

网友B:
楼上是OOK吧?OOK的抗干扰还不如FSK,更传不远。

网友D:
提高天线效率可以增加距离

网友A:
还得看看你的板子是否有干扰,特别是高速的数字信号,谐波会影响RF。

网友E:
目前用的是什么天线?先从天线下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