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手册的自举模式

楼主(2016-04-28):
自举模式是什么意思?
在启动时,通过自举引脚可以选择三种自举模式中的一种:● 从程序闪存存储器自举
● 从系统存储器自举
● 从内部SRAM自举 自举加载程序(Bootloader)存放于系统存储器中,可以通过USART1对闪存重新编程

网友A:
自举就是自己让自己启动吧!

网友B:
有一个BOOT引脚可以控制通过你说的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启动,其中第三种,是用串口给芯片烧写程序的

网友C:
将 STM32 置于系统存储器自举模式所需的硬件包含任何相关电路、开关或跳线,它们能够  在复位期间使 BOOT0 引脚保持高电平,使 BOOT1 引脚保持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