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波特率的配置

楼主(2016-04-28):
wifi模块调试,发现固件已经配置好了115200,但是我们要用的是9600,用AT语句配置后,一下电就重新恢复到默认的115200,怎么回事,如何保存重新配置的ESP8266wifi模块波特率

网友A:
模块上有单片机 ,每次重启单片机都会初始化

网友B:
重新用at指令设置esp8266,直接改单片机的程序然后烧进去

网友C:
ESP8266wifi模块好用吗

网友D:
这个没有用过的 。

网友D:
看看有没有eeprom之类的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wifi模块。

网友E:
没有保存的指令吗?

网友F:
固件烧写9600 波特率就好啦 然后AT 指令

网友G:
一般可以用at命令设置波特率的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wifi模块

网友:
用的什么模块的wifi

网友:
你配置mcu的波特率不就行了吗